[求助] 菜鸟求助运放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03-05):
直流分析中,闭环运放的输出端接电阻和接mos的区别,为什么运放的输出端电压会发生变化???

网友:
楼主首先要知道接电阻和接MOS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,你的问题就解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觉得可能是阻值大小的问题,mos管的输入电阻和运放的输出阻值都是一个极大值,而一般电阻的阻值是一个有限值。不知道对不对,还请斑竹解答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请问下输出接MOS的哪一端,我怎么觉得好像接的不是栅极啊~
如果是栅极,那接MOS就相当于接了一个很小的电容,或者用楼主的话,电阻无穷大了。
如果接的是阻性负载,那就要看具体阻值的大小了。如果很小的话,就要考虑输出级的驱动能力和输出节点的位置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接的是栅极。本来是想用构成的运放做mos的栅压的,可发现结果不对,所以就迷惑了,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运放的输出改变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有仿真时,我也用了大电阻作为负载,输出是和小电阻一样的,没有变化。这是不是模型的问题啊

网友:
怎么接的,发个图看看~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截的图贴不了啊,就一闭环运放后面接一mos的栅极,运放的输出大概好像就是运放的摆幅,相当于开环的情况吧。

网友:
能不能详细说明下结果是怎么样的不同,这个不同又是怎么比较出来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接电阻或电容时,运放输出是和计算的结果一样,即连接成反馈形式的运放的输出电压和反馈环路和输入相关。但是接mos时,输出的结果近似等于运放的的最大限制电压,和反馈环路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肯定MOS的栅接了输出,衬底、源和漏都接了地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nmos就是普通的接法,运放输出接栅极。我是想用运放的输出的电压像普通的电压源一样作为mos的驱动电压的。可是我用运放得到的电压发生了变化,和我想得到的不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这是截的图,标记处的电压和我想要的结果不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运放接mos管,它驱动的是一个容性负载,在直流分析的时候当断路看;如果接电阻,则会变成运放的输出管等效电阻和外接电阻分压态势;当外接电阻太小或运放的驱动不够时,电压会有比较打的差异~~~~~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