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B内层信号覆铜敷成电源行不?

楼主(2012-03-06):
我的是8层板,分层式这样分的:top/GND/signal/GND/Power/signal/GND/bottom,但是现在电源太多,感觉一层电源分割的话不够用,我打算把第四层换成电源层,并且因为中间的signal覆铜一般是敷成GND,我就打算把中间的signal敷成其中一种电源,这样行吗?然后我的分层式top(敷地)/GND/signal(敷其中一种电源)/Power/Power/signal(敷另一种电源)/GND/bottom(敷地),这样行吗?我的速度就100MHz,不知道对性能影响大不大?

网友(2012-05-06):
当然可以

网友:
嗯 这个速度小case啦~~

网友(2012-08-03):
怎么感觉所有层都敷铜了呢

网友A:
您好,我有一个四层的板子,top signal/GND/VDD/bottom signal,两种覆铜的方案:一种是顶层覆VDD,底层覆GND,另一种是顶层和底层都覆GND,是哪一种好一些?
还有一个问题是,我在中间两层中,一层走电源,另一层走地,那么还用在顶层或者是底层做电源或者地的走线吗?如果用作用顶层好一些还是用底层好一些?如果不用走线,那么电源或者地上电流的方向是怎样的,可以确定吗?
谢谢。

网友(2013-10-23):
应该是可以的。不过要注意跨分割

网友(2014-03-08):
100M速度的信号这样搞是可以的

网友:
速度不算高, 应该没什么问题

网友(2018-05-31):
应该可以的

网友(2024-04-16):
没有影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我有一个四层的板子,top signal/GND/VDD/bottom signal,两种覆铜的方案:一种是顶层覆VDD,底层覆G ...

任何层都可以做电源或者gnd,做gnd更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