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wavescan 的使用

楼主(2012-03-06):
各位大侠,我想请教一下wavescan能否通过设置显示阶梯形状的波形?

我用parametric analysis 扫描得到一系列离散的结果,用wavescan画出波形的时候它会用斜线(也就相当于是线性近似)把各个点连起来,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,能否通过设置,让它不做线性近似,显示那种阶梯形状的波形?

网友:
接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的行为级模型在后面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。看看它的帮助文件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找了一下,木有找到...

网友:
没必要吧。。要画图的话把数据导出来再用matlab话,想画成什么样的就画成什么样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matlab是比较强大,但是我想用wave scan 直接看,这样方便点。

网友:
好像是可以的呀,你在X轴上还是哪的双击一下看看

网友:
在曲线上双击,Type/Style那里选择Histogram就可以了

网友(2013-05-31)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行啊?我的style只有auto, linear, lo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