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中lef文件load问题

楼主(2012-03-06):
为什么有时候可以load lef文件,有时候不可以
error:must be blank,cget,configure,copy,data,get,put read,redither,transparency,or write.
terminal的信息是:please rearrange the lef file order and make sure the technologylef file is the first one,exit and restart First Encounter

网友:
first, load tech.lef
......

网友:
tech,lef 放在第一个

网友:
载入lef文件的时候要注意顺序,可以理解为lef有个头文件要注意先载入

举个例子,如果你是5metal的,那么你要先把5层metal的lef载入进去,然后载入core的lef,再是core lef相对的anatenna lef;然后是pad的、最后macro

网友:
error不都提示的很清楚了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