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家看看这个公式计算的对不对

楼主(2012-03-06):
1

1

大家看看这个图片中,Ub的计算公式,我觉得应该是Ub=Rb2*Ucc/(Rb1+Rb2),而不是Ub=Rb1*Ucc/(Rb1+Rb2)。模电丢掉很多年了,现在因为工作需要重新拾起,有些地方不太明白了啊,希望兄弟们帮忙看看。
还有,晶体管有那么多等效电路,放大、截止和饱和状态的三种等效电路,二端口下的等效电路,微变等效电路等等,实际应用的时候该选取哪种等效电路呢,请明白的高手指点一下。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很明显Ub是第一个式子,这是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,忽略了基极电流Ib,后面晶体管正常工作不都是放大状态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对,是放大状态,我也觉得是Ub=Rb2*Ucc/(Rb1+Rb2),今天刚下了一个教程,结果这个地方觉得有些问题,谢谢你啊,兄弟。

网友:
模型各有优缺点,根据你的应用需要来选择。小信号分析一般用微变等效电路。双端口应用的较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