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vcs仿真systemverilog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6):
testbench是用systemverilog搭建,但是一些厂家提供的model是用verilog写的,里面用到了systemverilog的关键词do作为信号,用vcs仿真报错。请问该怎么解决? verilog文件又加密了,又不能手动改信号名。请问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sv里面可以控制,sv关键字bypass的功能,或一些仿真器中也有此功能。自己找一下吧。

网友:
如果你用VCS的话,可以试试单独编译Verilog文件,不要加-sverilog
然后sv的文件也单独编译,再联合仿真,
自己查查VCS资料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关于修改加密文件的信号名,你可以尝试写一个Wrapper将信号名改为自己的名字。编译的话,很多仿真器可以设定,比如宏编译,具体可以查一下软件自带的文档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,用verilog95的文件可以把扩展名改为 .vg 等,只要不是.v的,然后vcs再指定这种扩展名用什么语法去编译。还是感谢各位回复

网友(2024-08-15):
请问大佬.vg文件在vcs里运行的语法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