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个CPU主频为啥能跑到上G呢

楼主(2012-03-06):
请问一下CPU这个主频是指的系统时钟频率吗?数字电路的时钟频率能跑到500M已经算是超级高的了。想问下CPU这个主频上G,这个主频是指的什么频率呢?
本人CPU小菜一枚,希望各位不要嫌弃回答这个菜鸟问题

网友:
13年以前的 奔腾III,使用0.25um工艺制造主频只有500M左右。栅长的减小和工作电压的降低能极大地缩短CMOS数字电路的延迟。所以现在纳米工艺的CPU,主频普遍在2GHz以上了。
CPU主频就是指的系统所用的各时钟中频率中最高的那个的频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为啥FPGA会限制数字电路跑的时钟大小呢?

网友:
FPGA是半定制的芯片,里面的基本单元已经固定,依靠每次少些的SOF文件选择逻辑的实现。例如,想要实现一个与的逻辑,就会固定的将一个基本单元烧写成为与门。
所以这样的时钟频率确实不会很高。
但是FPGA本身可以达到较高的速率,和设计的复杂度成正比关系。

网友:
其次是FPGA中都集成了PLL,这个PLL是可配置的,也就是说得在最高速和多配置性选择一个平衡点,所以注定PLL不能运行到极限频率,也就是不如不可配置的PLL性能好。
主频自然会有所降低。

楼主:
   恩,很有道理。学习了,谢谢。

网友:
500MHz的周期就是2ns,2GHz对应的周期是0.5ns,线迟延咋搞定的?有高手报点库数据吗?

网友:
500MHz的周期就是2ns,2GHz对应的周期是0.5ns,线迟延咋搞定的?有高手报点库数据吗?
引用 网友B:

    现在主流成熟工艺已经在45/40nm,32/28nm也处于试产阶段,按照1.0v core电压,28LP/SLP/LPP下,ss,一个最基本的nor/nand门的延迟大致为0.01左右,具体和Vt、fanout、driven strength、track、corner等有关

网友:
学习了,解决了我很久的疑惑,谢谢

网友:
工艺啊,架构优化,代码优化啊,后端时序优化

网友:
"数字电路的时钟频率能跑到500M已经算是超级高的了", 这个结论没有道理哦。。。
商用处理器最高主频可以跑到2~4G了,只不过到这个频率,要考虑到LC寄生效应,甚至主动利用LC和模拟效应。

网友:
之所以能够跑到这么高的频率,是因为在设计架构的时候采用了多级(十几级或者更高)流水线,使得每级流水线之间的组合逻辑尽可能的少,各级流水之间消耗的时间尽可能的均衡。

网友:
我这边的FPGA倒是800M的,毕竟这是可以烧镜像进去,你说的CPU则是定制好的,速度和价格比肯定不能相比较

网友(2012-04-09):
跑上G是因为工艺先进了,门延迟缩短了.

还有CPU block必须要做hard block,CPU core 使用大面积/高功耗/高性能的cell lib. 如果要求3GHz以上,部分电路要circuit design.否则也做不快.

网友:
12楼有道理,pipline,好像P4是30几级流水线

网友:
Cortex A8 13级流水

Cortex A9 8级流水

ARM11 8级流水

A9在40nm可到1.5GHz. 这是靠工艺解决的.

就算A9只是流水线缩短,性能也会超A8.因为跳转指令效率肯定高.

短流水线是以后的趋势.

网友:
现在的工艺,tt corner上g其实不难

网友(2012-05-21):
很好啊,长知识咯!!!

网友:
我只想问下各位接触过的芯片最高跑到多少?

网友(2012-10-21):
主频对于cpu有重要意义
因此不惜定制化等各种优化提高主频
当年alpha处理器在.35工艺下就做到了600MHz,可谓极致啊

网友(2012-12-27):
流水线啊

网友:
現在連 FPGA 都能跑到1~2G 了, 更何況 ASIC.

网友(2013-02-04):
跟工艺有关,跟封装方式有关,跟流水线长度有关

网友:
fabrication is the key

网友:
fpga 一堆 routing 下能跑到 ghz
真強 ..

USB2  480M

USB3 PHY 是跑 5g hz , digital design 要跑到 ghz 得 ROUTING RC DELAY
和 clock skew 都算好 .
不是不能 . 簡單點 digital circuit 跑 > 5ghz 還是有 .
cpu process 都到 22 ~28nm .

不知 28NM  RING OSC 能到多少 ghz ?  先前聽說有人做 60g hz transceiver
不知是那類 process ?

网友(2013-06-21):
FPGA 內一堆 cross box , switch ,現在 fpga 能跑到 >100mhz ,
15多年前  剛開始做 XIlinx XC3000 (當年 altera 還沒出來 )
當年 fpga 能跑到 33MHZ 已很勉強 .
但是 asic 當時跑到 50MHZ 是 ok .

所以 fpga 做的 cpu 和 asic cpu 差很多吧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