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formality 匹配失败怎么debug的问题(已解决)

楼主(2012-03-06):
最近一直困在这里 别的同事FM都没问题 就我这个block有问题 这是拿icc之后和icc之前的对比的结果。一直查不出什么原因。这是是带DFT的,是不是要对setup特殊设置呢,有懂的大牛希望指点指点啊,还需要什么图我再放上来分析这是最后的结果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Verification Results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erification FAILED
-------------------
Reference design: r:/WORK/core_block_d
Implementation design: i:/WORK/core_block_d
107504 Passing compare points
1998 Failing compare points
0 Aborted compare points
2489 Unverified compare point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atched Compare Points     BBPin    Loop   BBNet   Cut    Port     DFF     LAT   TOTAL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assing (equivalent)        4095  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  0     522    99339    3548  107504
Failing (not equivalent)          1             0      0       0       0       1741     256      1998
Unverifi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5            0       0       0      32        618         4      2489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0

网友:
先看看,库读对没?svf对没?dft disable 没?这个基本要保证。其次查看,这些比对的point的逻辑锥找一下,问题,不行可以,从low--》hight的方法来debug。每步成功,就设置interface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scan_out要设置为dont_verify_point
set_case_analyse需要设置为功能模式
scan_en需要设置为dft disab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 我这个flow跟别的人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保证库读对了,svf也需要吗,我只知道svf是综合后有的东西 这里没用到这个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还请指点这些东西设置在哪里呢。是在formality的setup里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我也不明白为啥会verify faild  呵呵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match之前

网友:
别光用脚本啊,在gui下面直接看啊,

网友:
我是在do file里设置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把SVF加上试试,不加SVF确实会出现挺多问题的。。。但是又好像听过有人说,不加SVF才能验证的更彻底。
不过我每次都加了,就没问题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 老大帮我看了下 发现是sdc的问题 因为给的sdc有些这样的设置:
set_logic_zero之类的port,所以在匹配的时候这些都接到tie 0或者1 了 ,把那些去掉重新run过 就没问题了,感谢大家!

网友:
把DFT测试端置0

网友D(2013-12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一下svf是一定要加的吗,还是要添加时序的时候才加,我的一直出错,而且都是在VDD  GND,而且VDD还有出现在port上面,这个要怎么改呢?谢谢。。

网友(2018-12-28):
回复 楼主:

    mark mark

网友(2024-03-12):
少下了 set_constant r:/WORK/ 嗎?

网友(2024-12-21)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A:

您可能已经解决该疑问了,但为了后续人的学习冒昧借楼解释:
一定要加的,SVF文件包含了DC对RTL代码到NETLIST间做的修改记录,默认生成的和手动生成的SVF文件都读进去后,FM才能有完整的指导guidan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