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HB总线时序求助

楼主(2012-03-06):
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AHB总线上的slaver,现在有一个问题,就是在进行burst传输时,在第一个cycle上是否需要将ready给高?

网友:
hready needs to be high otherwise master could not get the transaction started.

网友:
只有当你不能立刻响应当前拍的读写请求时,才需要在下一拍把ready拉低。
而不是说什么时候可以把ready拉高。

网友:
随你便,拉低拉高都可以。最好拉高吧,这样直接就可以NOSEQ开始bust传输了!

网友:
我觉得四楼说的有道理,我也这么干过

网友:
俺们公司也在弄着个 我来学习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拉高,第一个cycle依然是传地址。甚至ready全部拉高都可以,这个其实是由slave的响应决定的

网友:
hready信号,具体的信号含义就是指你当前的slave是否处于busy的状态,无法响应master发送的读写请求。所以,如果在master发送命令时,如果你是busy的,就拉低,如果是idle的,就拉高。在多个master的系统中,如果master1访问完了,release了bus,紧接着master2访问你,如果当前slave还没有处理完上个master1的动作,而master1却释放了总线(当然,正常情况不会出现这种现象),那么,master2访问当前slave时,slave的hready输出,肯定是拉低的。如果slave是idle,那当然输出hready为拉高。你明明idle的,为什么要输出拉低,不让master操作呢?关键还是对hready信号作用的理解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说的对!我觉得后来者对这番话可以好好品一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