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设计一个流水线除法

楼主(2012-03-06):
我在FPGA内部想实现一个流水线除法器,达到100MHz的速度。查了下,有两种思路:
(1)用长减法来做。
(2)用DSP单元来做。

有谁知道哪种做法比较好?怎样实现?

网友:
就用移位减法做。我做过一个64bit减法,跑155M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64bit的除法吗?

网友:
看一下是否是你想要的
http://www.eetop.cn/blog/505866/viewspace-25473.html

网友:
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移位减法足矣;比较高效的用SRT等算法

网友:
移位减法是比较常用的,但为什么非要自己设计呢?
FPGA自带pipeline功能的嘛。
只是验证比较麻烦一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不清楚您说的pipeline功能是什么呀?我是想用FPGA来做影像匹配,计算相关系数的时候最后一步是除法。

网友:
算完之后不是不有商和余数呢? 如何取舍?

网友:
很费资源呢

网友:
FPGA自带IP core可以实现除法器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