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震荡问题

楼主(2012-03-06):
各高手帮帮忙
针对在LDO输出端接补偿电容时,有时补偿电容ESR过大或过小时,输出会发生震荡,我想知道的是此时输出电压震荡的频率与什么参数有关?
系统的PM、dB,还是跟什么有关系。谢谢大家

网友:
震荡时摆幅小的情况,可以用AC SIMULATION的结果估计。
震荡频率介於Phase=0的频率还有gain=0dB的频率之间。
震荡时摆幅大的情况,震荡频率会偏低一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非常感谢。。

网友:
如果看根轨迹法,有可能闭环后极点在虚轴上,这样虚轴上极点对应的频率就是振荡频率

网友:
环路分析,满负载和零负载的时候分别考察环路稳定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