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个随机约束的写法

楼主(2012-03-06):
rand bit [3:0] data[16];
期望产生16个data,分别对应0-15(当然顺序不固定)
这个约束应该怎么写呢?
如果是randc bit [3:0] data[16],那是两次随机过程中
同一个data会不重复地取[0:15]中数,不是想要的约束。

请指教。谢谢

网友:
先用randc bit[3:0] data;和一个for循环,产生16个不一样的随即数,然后再把这些数赋给数组不就可以了么?

网友(2013-09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具体怎么写,我最近也也在研究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就是需要产生16个不一样的4位数?

网友:
16个数按顺序赋值0~15。
产生0~15随机数n,将第n个数与最后一个数对调位置。
产生0~14随机数n,将第n个数与倒数第二个数对调位置。
...........

网友:
方法还是很多的么,依次顺序赋值0-15,好像有一个函数可以随机数组序列,具体不记得了
另外笨一点的可以做个循环么,随出一个0-15的数然后,然后比较其是否与数组里已有的数相同,相同则重新随机,不同就留下,也是可以达成目地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