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提高写density?

楼主(2012-03-06):
首先问问大家,5层metal下大约做到多少的density应该算是合格?那么6层metal呢?现在的项目Place之后会有些地方没法route通,因为DRC violation太多了。试着在关键的地区加了些specifyInstPad或者是Obstruct但是density还是没有突破70%。问问大家还有什么策略吗?

楼主:
将帖子顶起 继续求教

网友:
刚入职的公司上一个smic .18的工艺的项目,5层metal,sign off后utilization做到了接近90%。个人感觉这个已经很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膜拜中,还请各路高手谈谈看法啊!

网友:
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
1)设计的用途,如果是多媒体芯片,每条net上的pin的平均值比较低,density可以高一些。network芯片,pin/net值比较高,density就比较低
2)标准单元的pin的形状和metal,如果占了很多的M1,甚至M2,density就高不了
3)简单计算时,先不考虑上面的因素,5层一般也就50%,6层60%,然后再做调整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陈版主  可否透露下具体调整的方式,比如现在有一版已经run 通的density为50%的design,怎么讲density提高到75%呢。一直困扰我的是,高density的placeroute起来有很多的DRC violation,并且timing也不好过。不知道陈版主有什么意见没有?

网友B:
density与routing congestion和timing closure密切相关,一般调高density的做法是逐步减少面积,直到无法meeting timing或者出现大面积的congestion为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陈版主指点

网友(2022-08-19):
引用 网友B:
density与routing congestion和timing closure密切相关,一般调高density的做法是逐步减少面积,直到无法me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