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DK电阻length不能改?

楼主(2012-03-06):
从pdk中调出hr poly电阻,发现length不能改,请问该怎么办?

网友:
不是吧。。。你是不是改错地方了,有些地方时计算得到的,你看看有没别的地方可以填写。

网友:
那你发现什么参数可以改? 贴一张Property Form出来看看?

楼主:
pdk在服务器上,不能贴图出来,不好意思。在电阻length这部分,是灰色的,不能选中修改,可以改width。查看CDF,在editable这一栏,填写的是nil ,再查看pdk使用手册,上面说length不能修改,可能是为了对应layout。不知道给我以前在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,修改CDF吗?

网友:
长度不能修改?那做一个大电阻怎么办?很多小电阻串联起来?中间的界面电阻怎么办?

我看是foundry的PDK弄错了吧。当然自己修改CDF也是可以的,最好能够跟foundry确认一下。

网友(2013-01-09):
应该是PDK 或者其他的原因吧,换个库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