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锁相环的VCO控制电压抖动问题

楼主(2012-03-06):
我的pll是用verilogA搭建的,12MHz输入,C2=400p,C1=40p,R2=3.3k,环路带宽=600k,Kvco=600MHz/v,Icp=20uA,锁定时,Vctrl的电压如下,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杂波、抖动呢??
还有,这种情况只在我把分频器加进去后才会出现,分频器去掉就不会这样了,很奇怪,按道理这个分频器也是理想的,不会影响什么的啊??

网友:
你可以做一个三阶滤波器试试

网友:
加了Div之后的环路特性看过没有?

楼主:
我把tran的精度调成空,也就是什么都不选,这时就不会出现上述现象,原先是选的最左边的精度。
这个按道理应该是精度最高时最准确吧?空的时候精度是怎么样的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锁相环的环路特性该怎么仿真呢?我试了把分频器后面的连线断开,然后在输入加一个正弦信号,不能仿真出来。
我先前用的是二阶的传递函数用matlab来作图的。

网友:
10mV的抖动,大了点,但不能说不正常吧,可能优化下环路参数就好些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原来的环路分析里面增加一个Divider的Phase Domain小信号模型嘛,然后看看环路特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为什么有的分配数不会出现问题,而有的分配数就会有这么大的纹波呢?并且有问题的分配数不是在极端的最大或最小分频时,而是在中间的时候。。。

网友A:
那你看一下中间数值的分频时的环路增益和极大极小的差别吧. 你应该知道纹波大小和环路特性的关系吧.

楼主:
又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:
当我将VCO控制电压的初始值设置为0v时,输出抖动剧烈,图一;当我设置为从0.5v开始时,输出完全正常,图二。两个仿真都是verilogA模型,其他条件完全一样。
怎么这么坑爹啊!!哪位高手遇到过此问题,救命啊!

网友(2015-10-28):
回复 网友C:

你把电荷泵的电流增大到分频比N倍。或者减小LF带宽

网友:
我想知道你的带宽是怎样算出来的?还有你的分频比是多少?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正常现象,没有纯粹理想的一条直线

网友(2016-02-25):
你有看过你输出的FFT吗?

网友:
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?

网友:
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,不过我的环路带宽只有不到100K...

网友(2023-06-26):
引用 网友A:
那你看一下中间数值的分频时的环路增益和极大极小的差别吧. 你应该知道纹波大小和环路特性的关系吧. ...

你好,请问vtune的纹波和环路特性的关系是什么呢,我理解的是vtune的纹波会使PLL输出信号产生参考杂散,其他还有什么影响呢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