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ntos4.8安装ic610失败。各位高手帮帮忙!

楼主(2012-03-06):
服务器系统是centos4.8

已经按照网上的教程安装了ic610和mmsim101

该配置的按照教程也都配置了。

打开终端直接显示的是

declare -x CDS_LIC_FILE="5280@localhost"

declare -x CDS_Netlisting_Mode="Analog"

declare -x CDS_ROOT="/home/yqli/eda/ic610"

declare -x COLORTERM="gnome-terminal"

declare -x DBUS_SESSION_BUS_ADDRESS="unix:abstract=/tmp/dbus-SE77vmGyFQ"

declare -x DESKTOP_SESSION="default"

declare -x DISPLAY=":0.0"

declare -x GDMSESSION="default"

declare -x GNOME_DESKTOP_SESSION_ID="Default"

declare -x GNOME_KEYRING_SOCKET="/tmp/keyring-xb2dPx/socket"

declare -x GTK_RC_FILES="/etc/gtk/gtkrc:/root/.gtkrc-1.2-gnome2"

declare -x G_BROKEN_FILENAMES="1"

declare -x HISTSIZE="1000"

declare -x HOME="/root"

declare -x HOSTNAME="localhost.localdomain"

declare -x INPUTRC="/etc/inputrc"

declare -x KDEDIR="/usr"

declare -x LANG="en_US.UTF-8"

declare -x LESSOPEN="|/usr/bin/lesspipe.sh %s"

declare -x LM_LICENSE_FILE="/home/yqli/eda/ic6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"

declare -x LOGNAME="root"

declare -x LS_COLORS=""

declare -x MAIL="/var/spool/mail/root"

declare -x MMSIM_ROOT="/home/yqli/eda/mmsim61"

declare -x MOZILLA_HOME="/usr/bin/netscape"

declare -x OA_HOME="/home/yqli/eda/ic610/OA"

declare -x OLDPWD

declare -x PATH="/home/yqli/eda/mmsim61/tools/bin:/home/yqli/eda/mmsim61/tools/spectre/bin:/home/yqli/eda/ic610/tools/bin:/home/yqli/eda/ic610/tools/dfII/bin:/usr/lib64/qt-3.3/bin:/usr/kerberos/sbin:/usr/kerberos/bin:/usr/local/sbin:/usr/local/bin:/sbin:/bin:/usr/sbin:/usr/bin:/usr/X11R6/bin:/root/bin"

declare -x PWD="/root"

declare -x QTDIR="/usr/lib64/qt-3.3"

declare -x QTINC="/usr/lib64/qt-3.3/include"

declare -x QTLIB="/usr/lib64/qt-3.3/lib"

declare -x SESSION_MANAGER="local/localhost.localdomain:/tmp/.ICE-unix/26878"

declare -x SHELL="/bin/bash"

declare -x SHLVL="2"

declare -x SSH_AGENT_PID="26908"

declare -x SSH_ASKPASS="/usr/libexec/openssh/gnome-ssh-askpass"

declare -x SSH_AUTH_SOCK="/tmp/ssh-sbETm26878/agent.26878"

declare -x TERM="xterm"

declare -x USER="root"

declare -x WINDOWID="18874449"

declare -x XAUTHORITY="/root/.Xauthority"

然后键入lmli

[root@localhost ~]# lmli

19:10:33 (lmgr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9:10:33 (lmgrd)
Please Note:

19:10:33 (lmgrd)

19:10:33 (lmgrd)
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.

19:10:33 (lmgrd)
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

19:10:33 (lmgrd)
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,

19:10:33 (lmgrd)
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. Use Macrovision's

19:10:33 (lmgrd)
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
solution,

19:10:33 (lmgrd)
FLEXnet Manager, to
readily gain visibility

19:10:33 (lmgrd)
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

19:10:33 (lmgrd)
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

19:10:33 (lmgrd)
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. FLEXnet Manager

19:10:33 (lmgrd)
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

19:10:33 (lmgrd)
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

19:10:33 (lmgrd)
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

19:10:33 (lmgrd)
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, Linux

19:10:33 (lmgrd)
and UNIX. Contact Macrovision at

19:10:33 (lmgrd)
www.macrovision.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

19:10:33 (lmgrd)
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

19:10:33 (lmgrd)
for your enterprise.

19:10:33 (lmgrd)

19:10:33 (lmgrd)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9:10:33 (lmgrd)

19:10:33 (lmgrd)

19:10:33 (lmgrd)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(lmgrd) running as root:

19:10:33 (lmgrd)
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

19:10:33 (lmgrd)
and is not recommended.

license manager: can't initialize: No SERVER lines in license file.

License path:
/home/yqli/eda/ic610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
FLEXnet Licensing error:-13,66

For further information,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,(神马意思???)

available at www…….

然后键入icfb&

[root@localhost ~]# icfb&

[1] 27400

cadence能够打开。但是不能新建cell。新建cell就会出现框框

(delicense-7)couls not get a lincense for schematics L

would you like to try to get a high-tiered license to run the product?

cadence的显示框里会显示*warning*(iclic-3)could not get license irtuoso-schematic-editor-L

couls not get a lincense for schematics

各位高手们。帮忙看看。这是什么问题????

boss跟我说是mark地址的没有设置好的问题。请问这个是怎么设置的?

说是在开机的时候才能看到或者找到。

我差了很多资料。还是不懂。

希望大家能帮帮我。谢谢了。很急

楼主:
我是不是还要安装Calibre???????我没安装这个

网友:
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(lmgrd) running as root:
and is not recommended
No SERVER lines in license fi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,您知道需要怎么设置系统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?多谢

网友:
普通用户启动lmgrd
license.dat文件有效第一行应该是SERVER <hostname> <xxxxxxxx> <port>

网友(2012-12-11):
额……也遇到类似问题了 有没有能解决的大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