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前怎么做floorplan

楼主(2012-03-06):
DC综合前怎么做floorplan,来提取较准确的负载模型来供DC使用,从而较准确的估计连线延迟?
跪求大家的帮忙,谢谢了

网友:
floorplan不是APR部分的么?

网友:
先用线性负载模型模拟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不是先用线性模型做一遍,做到APR后去提取参数,然后在DC里将这些参数加进去做综合,如果是的话提取出来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,怎么加到DC里做综合了,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个可以的,不过我不清楚具体步骤,主要是为了在DC综合时更精确的计算互联线延时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互联线模型是预估计的,你说的可是set wire_load_model?其他的端口上的估计还有set_driving_cell和set_drive等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恩,是 set_wire_load_model,最近看书,说是虽然该命令可以设置连线延迟的估计模型,但是比较粗糙,所以一般在综合之前会做一次 floorplan,然后提取出现负载模型来供给综合工具使用,以便更加准确的估计连线延迟。
我不明白怎么做,所以问问,不知道这个经常用不?
是不是做floorplan来看下设计有多少门,然后依此设置set_wire_load_model,还是做floorplan是为了比较准确的估计走线的长度?而且做完floorplan产生什么文件供DC综合用了?
是不是这种方法不常用了?

网友:
   你说的这个方法是synopsys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个方法,它比使用库里面的wire load model稍微准确一些。
自从有了DCT后,基本上就没人再用这个玩意了,因为DCT是基于placement的延迟计算,比上面的方法准确得多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你好,我也不太清楚你说的dc时floorplan是什么意思,也许你可以把你看到的资料发我一份,我看了再和你讨论。
不过,dc的时候要设置什么set_load之类的东西,都是预估的,这个时候预估完,到APR后得到一个准确的load,然后在dc时候再重新修改这个load值。我知道的就这一个。

load_model可以在dc时候选择自动的模式,就可以省却估计的稳定,但是这样做可能导致什么缺点,暂不明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谢谢版主,我是看书看到的,原来是以前的方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你的答复,我是看书看到的,版主说是很早以前的方法,现在不用了,耽误你时间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有了DCT后不是也可以读入floorplan(DEF文件)的信息吗?你这个floorplan的信息从哪里来呢?
是不是在产品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已经先要后端组先做一半floorplan用呢?
DCT如果不指定Floorplan信息的话就会默认的自动做一版floorplan和自动placement。
求解释?

网友:
楼上的,是的。 如果DCT没有得到 physical contraints , 比如DEF或者 一些floorplan tcl,那么缺省会用以下的设置, aspect ratio 1,utilization 0.6,push macro to boundary

网友:
是综合后才能做吧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