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dr2 controller仿真的问题,望解惑,感激不尽

楼主(2012-03-06):
最近在做ddr2的数据存储与读写,用quartus生成的ddr2 controller 的ip核,自动生成的testbench,我想问,用这个testbench怎么仿真,具体步骤是什么,谢谢了

网友:
我用vcs放过,,,直接用就行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3# gerry1812 请问vcs是什么,怎么用

网友:
楼主,麻烦移步:
http://www.alteraforum.com.cn/showtopic-1319-1.aspx

这个是我在隔壁发的帖子,里面是我仿真DDR2的过程。

网友:
你在例子工程里面照一个generate_sim_example_design.qpf文件,用QUARUTS打开,再用TOOL里面的TCL脚本工具执行generate_sim_verilog_example_design.tcl 。然后系统就会生成仿真文件,再去里面找运行文件吧。MODELSIM应该是DO文件吧,我以前用的是VCS,我记得是运行vcs_setup.sh

楼主:
回复 5# catcat_2 首先先谢谢你,我还有一些问题,emihandbook上说仿真需要几个文件
Sequencer wrapper file (in .vo or .vho format)
■ PLL file (for example <variation_name>_alt_mem_phy_pll.v or .vhd)
■ ALTMEMPHY modules (in the <variation_name>_alt_mem_phy.v)
■ Top-level file
■ User logic, or a driver for the PHY
■ Testbench
■ Vendor memory model,

这些是不是都是在生成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 ip核自动生成的,尤其是memory modal,用自动生成在testbench目录下的那个可不可以,还是说需要自己下载一个ddr2.v?

网友:
直接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文件全都是自动生成的。你要看清楚,我用的是HPC II, 文件跟emi上面描述的有些出入的。HPC 就是一样的。

    那个是altera自己的model,是可以用的,自带的testbench调用的就是那个。。

   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需要用美光的ddr,那你可以换成美光的ddr2,当然要改那个什么什么_tb文件。

楼主:
回复 9# catcat_2 仿真已经出来了,正在看,很感谢帮助。以后就要进一步实现FPGA与ddr2的通信了,有什么要注意的吗?或者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?以后是不是就只和controller打交道?我碰到过一个问题,就是我往ddr2里边先写数据,在读出来,但是不管controller的local_addr怎么变,ddr2的mem_addr都不变,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
楼主:
回复 9# catcat_2 仿真图里边,cmd_bus是不是看读写的,有三种状态,000,011,111,那个代表读,那个代表写啊。mem_reset_n一直是高阻状态,是不是没有复位啊

网友:
你看看代码,那个mem_reset_n没有接任何信号哈。。无驱动,无输出。。

local_init_done这个信号要拉高了,你才可以读写ddr2。你检查下。

楼主:
回复 12# catcat_2 你说的mem_reset_n是指的生成的仿真模型吗?
我原来用signaltap下到板子里侧过,local_init_done这个信号是被拉高的。
不过我现在还有一点不明白,就是地址应该怎么管理,我在写数读数之前把burstbegin拉高,这种方式下,地址应该怎么加?我听说HPC只支持突出长度为4的 ,所以地址每次是应该加2还是加4?

楼主:
回复 12# catcat_2 另外再问一下,写数据的步骤以及读数据的步骤(就是需要拉高或者拉低哪些信号线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去下一个emi_handbook吧,上面有时序。
http://www.altera.com/literature/lit-external-memory-interface.jsp

楼主:
回复 15# catcat_2 仿真图我看了,为什么local_wdata写的是9329fa40,而mem_dq数据是01/0b/15/1f,我用的是half_rate

网友:
截个图上来看看,把local开头的那些信号,还有mem开头的那些都截上来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楼主:
回复 17# catcat_2  之前是我看错了,现在没问题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local_size = 1的时候地址是跳1,local_size=2的时候地址是跳2.

楼主:
回复 20# catcat_2 在仿真里边,local_burstbegin一直是高电平,真正做设计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,还是说只有写数读数的时候才把这个信号拉高?

网友:
local_burstbegin 不能一直是高电平,要看local_ready的状态。

楼主:
回复 22# catcat_2 在测试向量里,inout类型该怎么处理,用tri可以吗?顺便,能把你的工程和测试向量发过来吗,感激不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太明白你的问题,测试向量? inout ? 如果是ddr2的输入输出管脚,那你直接连过去就是了。。

    如果是数据总线的inout,那应该是个三态逻辑,xilinx 你直接用iobuf就可以了。altera 没有这种东西,你要自己design一个三态逻辑,参考如下代码:

tristate.vmodule Tristate (in, oe, out);

    input   in, oe;
    output  out;
    tri     out;

    bufif1  b1(out, in, oe);

或者双向数据总线

bidir.vmodule bidirec (oe, clk, inp, outp, bidir);// Port Declaration

input   oe;
input   clk;
input   [7:0] inp;
output  [7:0] outp;
inout   [7:0] bidir;

reg     [7:0] a;
reg     [7:0] b;

assign bidir = oe ? a : 8'bZ ;
assign outp  = b;// Always Construct

always @ (posedge clk)
begin
      b <= bidir;
      a <= inp;
end
endmodule

楼主:
回复 24# catcat_2 就是说,我在一个顶层模块里,要把两个小的模块连在一起,而这两个小的模块中有的管脚是inout类型的,那我在这个顶层模块中怎样定一只个连接信号。例如:
    module top(……);
……
driver driver(.dq(top_dq),//模块例化,就是这块的top_dq信号在module top中怎么处理

);
……
ddr2 ddr2(.mem_dq(top_dq)
);
……
endmodule
还有就是,能不能把你仿真的工程传给我,在这先谢谢你了

网友(2012-05-05):
LZ,问个问题啊,仿真大概要run多久啊?我跑了很久然后看信号都是高阻,为啥?不胜感激。
文件全部是自动生成的,我只是在example_top里面拉出个local_init_done,它一直是高阻的。。我都无语了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好像是20us吧,还是200,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