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ddr 控制器。。

楼主(2012-03-06):
quartus中例化的ddrii控制器,真的不能进行综合后门级仿真么?那我功能仿真后怎么调试啊?静态时序分析又不准。。

网友:
后仿?? 个人建议你还是前仿完成直接上板单独验证吧。。 上板验证好的结果更靠谱。。

楼主:
但是下板不能成功原因不好找啊?

网友:
下板,用signaltap,看看local_init_done能不能起来,能起来,就OK了,再出问题就跟IP无关了。local_init_done没起来,那就比较麻烦了。要检查很多东西了。

至于用户层的读写数据,功能仿真过了就应该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