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ace阶段出现congestion,试图优化global route,结果发现。。。

楼主(2012-03-07):
place阶段的timing修的差不多了, 发现local congestion,仔细一看cell density并不高, 看来是global routing需要opt,update global route后, congestion改善很多, 结果timing又变差了。 如果说place和global route对预测net delay的算法不同,导致path timing结果不同我倒是可以理解, 但global route opt后, timing反而变差很多, 这个就不好理解了。

有没有类似遭遇的兄弟啊? 一边是place timing不错但有congestion, 另一半是congestion不错但global route timing很差?像我这种情况总不能视local congestion不见吧?可global route后timing变差难道再优化一次place? 若反复一次,又有类似情况出现, 这么搞下去没完没了啦?

网友:
route后timing的情况本来就比place后的差吧,只能说你place的时候多留些余量吧

网友:
看看hold timing怎么样?如果hold问题严重,检查Clock balance 了没有。一般情况CTS之后timing没问题,routing之后基本保持一致,有可能会更好

网友:
route之后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,可以尝试在CTS的时候把congestion effort弄高一点,还有timing effort也高一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