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rl中如何实现?[已解决]

楼主(2012-03-07):
如何将文件中所有的begin 到 end区间(包括begin和end)的行首加**子符

示例:
gadgds
dffgfds

begin

  fdafa
   dfasdgf

end

转换后:
gadgds
dffgfds

**begin

**  fdafa
**  dfasdgf

**end

如何用perl实现?

网友:
加一个变量,比如$comment_flag

$InFile=$ARGV[0] or die "Error! Usage: xxx.pl InFile\n";
$OutFile=$ARGV[1] or ($OutFile=$InFile . "_new") ;
open(readIn, "<$InFile") or die "Can't read the file: $InFile.\n";
open(writeOut,  ">$OutFile") or die "Can't write to the file: $OutFile.\n";

my $comment_flag = 0 ;
while($line=<readIn>){
  $line=~/^\s*begin\s*$/ and $comment_flag = 1 ;
  if($comment_flag==1){
    $line =~ s/^/**/;
  }
  printf( writeOut "$line");
  $line=~/^\s*end\s*$/ and $comment_flag = 0 ;
}

close(writeOut);
close(readIn);

网友:
楼上是高手。
解决很流畅而且很规范。
定一个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了!

网友(2012-04-17):
    这个程序会把begin和end之间的空白行也加上“**”,看起来这时楼主所不需要的。我是初学perl啊,自己仿照这位高手也写了一个程序,欢迎大家扔砖,讨论,多交流才能更快进步!
#!perl -w
$^I ="~";
for my $files (@ARGV){
die "no such file" if not -e $files;
}
my $find = 0;
while(<>){
    $find = 1 if /^\s*begin\s*/;
    s/^(\s*\w+\s*)/\*\*$1/ if $find;
    $find = 0 if  /^\s*end\s*/;
    print;
}

网友:
我来写一个, 这种特别好写, 用 .. 操作符,用于某个段落之间,

while ( <> ) {
  if ( /^begin/ ..  /^end/ )  {
       s/^/##/ ;
   }
  print ;
}

网友:
.. 经常用于抽取某个有标志性的段落,

比如抽取def 里面 COMPONENTS 和END COMPONENTS 之间的,

while ( <> )  {
   if ( /^COMPONENTS/  ..  /END COMPONENTS/ ) {
      push @info , $_ ;
  }
}

或者slurp一下, 比下面这个好看,
my $all = do { local $/ ; <> }
my @info =  $all =~ /^COMPONENT.*END COMPONENT$/msg ;

网友:
一行即可
perl -pi.bak -e "print q(**) if /^begin/ .. ^/end/"  your_file

楼主:
哈哈,还得多讨论呀,方法千百种的样子

网友(2012-11-09)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写的
while ( <> )  {
   if ( /^COMPONENTS/  ..  /END COMPONENTS/ ) {
      push @info , $_ ;
  }
}

好像不是楼主想要的

网友(2013-01-09):
sed '/begin/,/end/ s/^/\*\*/' filename

网友:
perl -pe 'if (/^begin/ .. /^end/) {s#^#**#}' filename

网友:
我来写一个, 这种特别好写, 用 .. 操作符,用于某个段落之间,

while (  ) {
  if ( /^begin/ ..  /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请问如何删除begin......end 之间原来所有的字符串,因为begin......end之间的文件已经提取出来修改了,想把修改后的文件加到这个位置上来?

网友(2013-03-21):
高手如云啊,真 是,哎,自叹不如啊,

网友:
真是高手很多啊!

网友:
受教了  真是高手雲集阿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