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中逻辑链过长解决办法有哪些呢?

楼主(2012-03-07):
综合时,在dc的结果中,存在某几个关键路径逻辑链过长,后端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? 还是直接让前端改RTL代码?

网友:
set_muticycle_path
可行吗?

网友:
别指望P&R之后的结果会比综合的好,除非你在DC时,设了特别苛刻的timing constraint

网友:
综合的时候看加点约束能起点作用不,flatten,ungroup,boundary optimization这些
不行可能得返前端吧

网友:
链路长只要不影响时序,就问题不大
加法器、乘法器、某些编解码都可能造成逻辑链路很长,主要看影响时序不、满足要求不,否则就要流水线切割处理了
不要期望后端能给于多大的帮助,设计问题就要前端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