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nopsys与cadence接口问题

楼主(2012-03-07):
synopsys所用的symbol的库文件是.slib格式的,cadence所用的是edif格式。在dc中可以将edif格式转换为slib格式,请问如何将slib格式转换成cadence可以读取的edif格式?

网友(2013-09-29):
i have the same problem
some stdcell only have slib format symbol librarry

网友(2018-12-25):
回复 楼主:

   无解了吗??查了软件的文档,也没有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