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格点 问题

楼主(2012-03-07):
各位前辈:

    ICC的格点怎么设啊   默认的为0.005 用set user grid
设为0.01
    但是放到和模拟版图在一起就不规则了  有的在0.005上 有的在0.01上
要求是在0.01上的啊
求高人指点

网友:
好像是tech file里定义的吧。你search下grid这个keywor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不是说工具里面改格点没用,只能改tf文件啊

网友:
但是放到和模拟版图在一起就不规则了  有的在0.005上 有的在0.01上
这句能否解释解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模拟版图那边要求所有的线都在0.01上,而数字这边的要求为0.005,把数字版图和模拟版图拼一起,数字版图有的线就在0.01上,有的就在0.005上。现在想把所有的数字版图的线也放在0.01上。不知道怎么办????
.

楼主:
线的边缘

网友:
模拟的grid大,是0.01;而pr的grid小,是0.005;那pr的gds到layout,自然很多线都不在格点啦。
关键工艺以哪个为准,不能自己随便改!
改成0.005,可能工艺没那个精度!改成0.01,可能std cell本身格点就0.005的,又不在格点上了。
layout里面格点,option->display  X/Y snap spacing
encounter 里面格点,lef
ICC里有试过,tf里好像没有。icc有命令set_user_grid,试试。

网友:
in ICC tech file
Technology      {
……
      unitLengthName              = "micron"
      lengthPrecision                = 1000
      gridResolution                 = 10
……
}

楼主:
改了tf文件 ,clock_opt就执行不了了,
set user grid也没用
最后改了track,,,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

网友(2012-10-16):
这个问题也遇到过哦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是怎么解决 的

网友:
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:
怎样将小格点版图快速转换到大格点版图,不是手工修正的

网友(2016-03-15):
回复 网友C:

同问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