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 fft ip core怎么配置信号

楼主(2012-03-07):
按照user guide配置信号,怎么都不出结果。之前有人发过帖子,没有说怎么解决的,高人求救,信号怎么加啊。
发现一个规律,只要sink_eop置高,source_error就为1,即输出帧头丢失。

仿真结果

仿真结果

网友(2013-07-09):
我也是遇到这种情况

网友(2013-09-20):
楼主你好,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很棘手,想跟您交流一下行吗?

网友(2013-11-20):
回复 楼主:

   楼主你好!我的FFT IP核输出的sink_ready信号总是只有一个脉冲,不会自动拉高,什么原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