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负载电容的大小

楼主(2012-03-07):
在进行电路模拟时,一般是先进性单个模块的模拟,此时所模拟模块的输出级需要加一个负载,那么在不同的电路中这个负载该怎么加,加多点?  哪里有相关的参考资料?难道是直接等效后面电路的负载就行了

网友(2012-04-15):
主要还是看后级的负载吧

网友(2012-08-20):
看两个部分,需要考虑前级在什么情况下能达到最优效果,还需要考虑后级输入负载,如果不能同时满足,还需要加转换电路。

网友(2012-09-26):
这个需要考虑到后面接的是什么电路,建议先估计一下后面接的电路的大概电容值

网友(2013-07-15):
哪位能详细讲下?

网友:
后级负载情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就是你后级电路的直接接的负载大小,比如后级接的电容,没有直接电容,那后级栅上的电容,可能的线电容等

网友:
直接等效后面电路的负载

网友:
主要考虑负载电阻和负载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