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求教,关于AMCC PPC405

楼主(2012-03-07):
最近接触一个 CPU是用AMCC PPC405的课题
想知道现在想要在此平台进行开发用什么仿真器比较好?
网上搜索下,关于该处理器的仿真器比较少。
请各位用过的前辈推荐下,谢谢了!

网友:
不推荐用仿真器,PPC405是很老的核了,UBOOT、REDBOOT都有完整的支持,先想办法把串口跑起来,然后用串口打印的方式调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