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TCL写一个递归遍历所有文件夹找到并替换文件中某个字符的脚本

楼主(2012-03-07):
要求当前文件夹下如果是文件则查找替换字符a为字符b,如果是文件夹就继续进入查找替换

另外
我写的脚本里的内容大概如下,命名为myreplace.tcl

#!/usr/bin/tcl

proc myreplace {a b} {
#code
}

想问的是怎样使这个脚本生效?
我的做法的先source myreplace.tcl
然后在想操作的路径下用这样的命令
myreplace a b

这个步骤应该是正确的吧?

网友:
直接chmod u+x myreplace.tcl
然后 myreplace.tcl a b 也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