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工艺和频率的关系

楼主(2012-03-07):
请教大虾们,
      我一直不清楚频率和工艺有什么必要联系吗?比如说smic .18的工艺,最快能跑多高的频率呢?是哪些因素限制了呢?
     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建议去看Sansen的书《模拟集成电路精粹》
工艺大小主要指MOS管的沟道长度
而频率不知道你是指微处理器中的时钟信号频率还是MOS管的极限频率
我记得沟道长度和MOS管极限频率是有函数关系的,一堆变换一堆推导,得到一个最高频率fT
书里还写了180nm的MOS管速度极限大约在5G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