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 分析

楼主(2012-03-07):
小弟想问下用pt做STA分析时的约束文脚本是自己写还是由DC产生?要是自己写的话和DC的约束脚本由什么不同?(单个功能模块)

网友:
根据要求修改一下DC产生的,但对Clok点的建立最好DC P&R PT保持一致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 谢谢,我用write_script -output cons.tcl(不知道用什么命令产生)产生pt分析时的脚本文件,cons.tcl文件有一行脚本:set_loal_link_library {smic18_ss.db},source cons.tcl 报错,提示是unkonw command,我屏蔽此行脚本后跑完后和DC的结果对比如下,发现pt分析setup时没有全部包括clock_latency,是我设置不对呢还是pt分析保守?(左边dc)

setup_pt

setup_pt

网友(2017-06-09):
紫薯布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