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感与电容值的确定

楼主(2012-03-07):
对于射频芯片的设计,采用电容与电感的串联与并联网络在某个频率点f谐振而进行滤波,怎么确定电感与电容的值?有什么标准吗?

网友(2012-07-23):
先选在这个频率点Q值比较高的电感,然后相对应选择电容。

网友:
老大,这不是谐振频率吗

网友:
这个器件手册中可以查到的吧

网友(2012-08-27):
不懂,谁知道呀?

网友:
需要查找手册,看寄生参数,同时做谐振计算就好了

网友:
最好做个仿真下和工作经验喽

网友(2013-05-09):
啊,这个问题还是得去求滤波器的书呀

网友(2014-09-09):
这个可以看看书就行了

网友:
每天报个到

网友:
书上到处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