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lvs时候,pad的lvs错误需要深究吗[已解决]

楼主(2012-03-07):
请问各位,最近遇到一个情况

设计的情况大致如下:
pad部分电源由iopower pad提供
core部分电源,按道理应该是又core power pad提供,但是因为设计需要,数字这边的没有加上core power pad,而是把电源环流出来,给模拟部分的工程师接上电源环,作为供电。

目前lvs会报错,错误集中在所有的pad上(输入输出pad),错误的意思就是layout中pad的一些端口和线,在source部分missing。
如果,我加上core power pad,或者不带任何pad,同样的设计,那么lvs就可以通过。

补充一下:使用的输入输出pad,layout上有几个label,VCCK VCC3I VCC3O GNDI GNDO GNDK,其中只有VCCK和GNDK表示的意思是core部分的电源,其他的label是pad的电源名字

请问这样的情况下,那么需要深究这样lvs的问题?
我的前辈告诉我说,foundry的pad问题,lvs出问题也没办法。

网友:
网表streamout的时候,可以exclude这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求详细用法和例子,拜托了,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帮助!

网友:
个人认为Foundry提供的io内部的lvs可以不深究,但是一定要确认与io的连接,所以做lvs时可以作为hcell来处理,不检查io内部仅检查与io的连接。
同时一定要与Foundry确认IO内部的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hcell我都不是很会用,只知道用automatch来作lvs。

pad的接口问题检查要怎么处理lvs rule??

能否提供一个hcell的例子?或者说有什么文档可以说明怎么使用hcell?

我用的是可编程IO,除了I O两个必须的选项外,还有关于功耗和速度的SR E E2 E4 E8等,这些信号在rtl级的时候就已经根据需要在pad的module调用的时候加上逻辑1'B0 或者1'B1(使用的原则就是把pad当成一个module,然后实例化pad的时候加上逻辑值和信号)。

网友:
1.确认IOCELL的cdl网表中所有pin,若没有可以自己编写一个空的,仅需列出所有的pin即可
2.编写文件Hcell.txt (格式 layout_name souce_name)如:
          IOCELL  IOCELL
3.根据IOCELL的版图编写文件IOCELL.TEXT
  LAYOUT TEXT  pinname  x坐标  y坐标  pin层  IOCELL
4.在Spice网表中include Hcell.txt
5.在rulefile中要做如下处理
  INCLUDE “IOCELL.TEXT”
  LVS BOX  IOCELL
另外再用calibre时要选择Hierarchical选项。这样再做LVS时,仅会对IOCELL的连接关系进行检查,并不关心IOCELL的内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有foundry提供的io spice,而且我已经在总的spice中加入INCLUDE io spice部分。

Hcell.txt我大概知道怎么写了,但是有什么文档可以介绍的更加详细些吗?

IOTEXT.txt这是什么文档?目的是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我觉得foundry会给出可以wavied掉的DRC报错,但用hcell做LVS的话,应该不会报这类错误,我觉得还是spice网表没给一些Port定义

网友:
版主,Hcell怎么写啊?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啊?怎么解决呢?谢谢

网友:
版主怎么解决的呢?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了,谢谢了,Hcell怎么写呢?能不能给个例子呢?谢谢了

网友:
這類問題其實蠻常見的

网友:
我不知道楼主具体问题出在哪里,但是我想提醒楼主,我看到现在所有的lvs规则中bulk上的GND信号是分不开的,网表和gds中衬底只认一个gnd,还有不同pad电源进core的话,要保证不同的电源之间都用阱隔开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网友(2012-05-13):
好好学习一下,带pad做LVS检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错的东西,早点看到这个就好了

网友(2012-06-19):
回复 网友C:

   感谢您的分享,非常有用

网友:
非常感謝您的幫助

网友(2015-06-11):
没有找以PAD的东西啊

网友(2017-04-27):
多谢分享的资料!学习了

网友(2022-05-19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感谢分享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