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同MATLAB simulink 进行ΣΔADC调制器的仿真为什么PSD不稳定呢?

楼主(2012-03-07):
    鄙人最近在做一个四阶的ΣΔADC,因为没有做过,所以就找了篇论文,并用matlab验证它给出的环路系数是否可靠。环路结构如图:

环路结构

环路结构

       结果在理想条件下,PSD很稳定,但是假如噪声等非理想因素后再仿真,得到的PSD就会有波动,采样点为214次方时,有效位数从17.3波动到19.98甚至更高一点;如下图:

采样点为2的14次方

采样点为2的14次方

采样点为218次方时,只在1820位间波动;

采样点为2的18次方

采样点为2的18次方

采样点为21时,有效位数甚至高达22位。

采样点为2的21次方

采样点为2的21次方

    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。不知道是参数的设置有问题还是什么别的原因(参数中有一部分是自己设置的,有一部分是挪用别人现成的例子里的设置)?望哪位大牛能帮忙解答一下。不胜感激!

网友:
Noise的ft还是noise

网友:
采样点数变化引起的波动是正常的
我倒是觉得你的非理想因素有点理想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弱弱问一下,PSD模块是从哪里调出来的??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用MATLAB simulink做pipeline ADC的系统仿真,请教楼主,这方面有没有论文或资料可以介绍啊,谢谢

网友:
采样点数越多,只会在基带内的噪声值越低,总的噪声功率和是基本不变的,不受采样点数限制,所以我看你的架构是不是有问题,你的NTF传递函数推导过吗

网友:
    确实。四阶单环的结构居然不需要零点补偿
谁有DSM simulink建模方面的资料啊,周围就我一个人在研究,连个讨论的人都找不到,痛苦啊

网友(2012-08-01):
同求啊,希望有人指导下

网友:
楼主,psd模块怎么设置啊

网友(2012-09-09):
很想问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请问大哥:这是几位量化的?

网友:
我觉得是非理想模型的问题,正常SNR不会随着采样点数增多而明显变化

网友(2012-12-12):
最近也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 我的毕业设计啊 一点头绪都没有 希望楼主能指导一二  谢谢

网友:
你的NTF有个峰?

网友:
输入信号的频率是怎么设定的?设为M*Fs/2^N吧,M为小于2^N/(2*osr)的质数,你用来FFT的样点数变了,但是归一化到Fs的输入信号频率没有变的话,SNR肯定会变。

网友(2013-12-30):
都是负值对吗?信号比噪声还小?

网友(2014-02-23):
采样点越多,则过采样率越高,带内量化噪声功率越低,从而SNDR越高,ENOB越大。SNDR与过采样率及ENOB与SNDR的关系式可参考相关的SIGMA-DELTA CONVERTER文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此楼正解!

网友:
采样点的数目同过采样率没有半毛钱的关系

网友(2015-12-29):
你这SNDR和ENOB都是负值,很明显不对嘛~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请问你的PSD模块在哪里找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相干采样,尽量用,这样子可以排除是FFT或者加窗的影响。

你先把matlab上的那个delsig那个库下载下来搞清楚,就明白很多了,对于sigmadelat adc。

网友:
有谁知道做sinmulink ΣΔADC时SDTooLBOX工具箱咋样添加在simulink library browser 里面,  求教求教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你现在这方面做得咋样 我现在SDTOOLBOX工具箱导入后出现不了在Simulink界面中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看到帖子能和我联系嘛本人研究生 qq1045181788  我现在不知道我搭接的结构出现啥问题了 PSD出来和你的结果不一样

网友:
回复 26# 冷漠-真理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还木有呢 你也遇到同样问题了嘛 这几天我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可以讨论 上面有我的qq可以加我 多一个人讨论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