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TS tree buffer的选择[已解决]

楼主(2012-03-07):
CTS 做clock tree时,一般library里提供clock buffer, clock inverter, 那何种条件下选用clock buffer做tree, 何种条件下选用inverter? 或者是两者混用呢? 它们之间又各有什么优缺点呢?

楼主:
先不用inverter的原因是什么呢? 简化clock tree? 用inverter是否可以减小clock tree 上的latency?

网友:
整个反了!!!
要尽量用clk inv,因为inv比buf的延迟小,最重要的是用inv,可以抵消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不平衡而造成的clock duty cycle的偏移。

clk buf一般用于clk tree的balance调整

一般简单的clk inv/buf的挑选方法是,x6到x16之间

楼主:
谢谢陈版主,不过我们公司CTS一律clock buffer! 不过以前clock tree也不是CTS做的,没经验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受益匪浅,多谢版主!

网友(2013-09-26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这个buffer为什么会影响duty cycle,还有为什么用clk inv就会消除这个现象

网友(2013-12-10)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用buf可以根据CTS后的结果手动调整时钟树的长短,INV不是很好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