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懂VerilogA的看过来,全差分运放的编写

楼主(2012-03-08):
小弟初学VerilogA,对全差分运放的编写一直没弄明白,从一本书上找了一个全差分运放的例子,看代码没啥问题,但是仿真时总有问题,仿真运放的幅频和相频特性时总是一个输出端正确另外一个不正确。代码在下面,仿真结果截图附件上传,请高手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。另外代码最后的soft output limiting那一段看不明白,请给解释一下
`include "discipline.h"
`include "constants.h"

module diff_opamp(vout_p,vout_n,vref,vin_p,vin_n,vsupply_p,vsupply_n);
input vref,vsupply_p,vsupply_n;
inout vout_p,vout_n,vin_p,vin_n;
parameter  freq_unitygain=1e6;
parameter  gain=1000;
parameter  r_in=10e6;
parameter  i_bias=0;
parameter  r_out=100;
parameter real  iin_max=100e-6;
parameter real  slew_rate=20e6;
parameter  vin_offset=0;
parameter  vsoft=0.5;
real  gm_nom;
real  vmax_in;
real  vin_al,c1,r1;
electrical vout_p,vout_n,vref,vin_p,vin_n,vsupply_n,vsupply_p;
electrical cout_n,cout_p;

analog begin
     @(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("dc"))begin
      c1=iin_max/slew_rate;
      gm_nom=2*3.14*freq_unitygain*c1;
      r1=gain/gm_nom;
      vmax_in=iin_max/gm_nom;
      end
   //
   //input stage
   //
  V(vref)<+ V(vsupply_n)+0.5*V(vsupply_p,vsupply_n);
    vin_al=V(vin_p,vin_n)/2+vin_offset;
    I(vref,vin_n)<+i_bias;
    I(vref,vin_p)<+i_bias;
    I(vin_p,vin_n)<+V(vin_p,vin_n)/r_in+vin_offset/r_in;
   //
   //GM stage with slew rating
   //
   I(cout_n,vref)<+ V(cout_n,vref)/100e6;
   I(cout_p,vref)<+ V(cout_p,vref)/100e6;
  if(vin_al>vmax_in)begin
     I(vref,cout_p)<+ iin_max;
     I(vref,cout_n)<+ -iin_max;
        end
     else if(vin_al<-vmax_in)begin
       I(vref,cout_p)<+ -iin_max;
       I(vref,cout_n)<+  iin_max;
         end
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 I(vref,cout_p)<+0.5*gm_nom*vin_al;
          I(vref,cout_n)<+ -0.5*gm_nom*vin_al;
           end
     //
     //dominate pole
     //
    I(vref,cout_n)<+ c1*ddt(V(vref,cout_n));
    I(vref,cout_p)<+ c1*ddt(V(vref,cout_p));
    I(vref,cout_n)<+ V(vref,cout_n)/r1;
    I(vref,cout_p)<+ V(vref,cout_p)/r1;
    //
    //output stage
    //
    I(vout_n,vref)<+ V(vref,cout_n)/r1;
    I(vout_n,vref)<+ V(vout_n,vref)/r1;
    I(vout_p,vref)<+ V(vref,cout_p)/r1;
    I(vout_p,vref)<+ V(vout_p,vref)/r1;
    //
    //soft output limiting
    //
    if(V(vout_p)>(V(vsupply_p)-vsoft))begin
     I(cout_p,vref)<+gm_nom*(V(vout_p,vsupply_p)+vsoft)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else if(V(vout_p)<(V(vsupply_n)+vsoft))begin
         I(cout_p,vref)<+gm_nom*(V(vout_p,vsupply_n)-vsoft);
        end
    if(V(vout_n)>(V(vsupply_n)-vsoft))begin
     I(cout_n,vref)<+gm_nom*(V(vout_n,vsupply_p)+vsoft)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else if(V(vout_n)<(V(vsupply_n)+vsoft))begin
         I(cout_n,vref)<+gm_nom*(V(vout_n,vsupply_n)-vsoft);
        end
end
endmodule

楼主:
补充一下,是vout_n的输出有问题

网友:
粗粗看好像不错啊,哪里有问题。不好意思没时间看的很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看头晕了也没看出哪出问题了

网友:
一切都是浮云 你懂的 lZ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vsoft 是用来限制输出摆幅的,例如在单电源供电的情况下,若vdd=3.3v,vsoft=0.5v,则你的输出摆幅就只有3.3-2*0.5=2.3v了。
一般在调用该全差分运放是把vsoft设为0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另外,你的这段程序应该是何乐年的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》上的吧,那段程序我用过,没有问题的,你再好好看看吧。

网友(2012-05-07):
倒数第八行
if(V(vout_n)>(V(vsupply_n)-vsoft))begin
应该是
if(V(vout_n)>(V(vsupply_p)-vsoft))begin
所以你的vout_n有问题
这段是限幅的,因为vout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减vsoft

网友(2012-09-11):
请问cout_p、cout_n是干什么用的?

网友(2012-10-20):
何乐年的吧,通吗?

网友(2013-01-28):
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在输入端加电压的,我也在仿真这个运放,但是一直没成功过,可否把电路图截图给我看下

网友(2013-06-04):
回复 网友B:

搭车问下这段是什么意思?

analog begin
     @(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("dc"))begin
      c1=iin_max/slew_rate;
      gm_nom=2*3.14*freq_unitygain*c1;
      r1=gain/gm_nom;
      vmax_in=iin_max/gm_nom;
      end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analog begin
     @(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("dc"))begin
      c1=iin_max/slew_rate;
      gm_nom=2*3.14*freq_unitygain*c1;
      r1=gain/gm_nom;
      vmax_in=iin_max/gm_nom;
      end

  问下这段是什么意思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时间太久记不起来了,好像跟仿真普通的电路没什么区别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就是通过最大输出电流、压摆率、单位增益带宽来确定跨导、负载电容、最大信号输入幅度等参数,这里还是比较灵活的,你可以画个小信号看一下,没记错的话何乐年那书上好像有个类似的小信号

网友(2013-07-23):
能仔细解释一下这个程序吗?还有在仿真的时候怎样进行仿真呀?谢谢,比较急。

网友(2013-10-11):
回复 楼主:

楼主这个正确仿真出来了吗?我最近也在仿真全差分的运放。

网友(2014-02-09):
Vref怎么接

网友(2015-05-22):
回复 楼主:

    O(∩_∩)O谢谢

网友(2016-10-31):
牛人, 真是牛人

网友(2017-06-09):
牛人啊  我来试试

网友E(2018-05-26):
回复 网友F:

这个理想差分放大器可以用在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吗?

网友:
粗看好像不错 vout不能超过电源电压

网友(2018-09-11):
回复 楼主:

   求救,我仿真这个verilog-a遇到了问题,求大神帮助   我的qq84017106

网友(2019-03-23):
能不能问一下大神,有什么veriloga的学习资料吗

网友(2022-12-21):
楼主这里第22行,Analog首字母大写了,IC618上编译通不过。改为analog之后可以了。

网友(2023-04-21):
引用 网友E:
回复 网友F:

这个理想差分放大器可以用在开关电容积分器电路吗?

请问最后阁下仿真理想开关电容积分器用的是什么运放呢

网友(2024-09-30):
倒数第8行, if(V(vout_n)>(V(vsupply_n)-vsoft))begin中的V(vsupply_n)改成V(vsupply_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