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晶振输出不稳有什么结果?

楼主(2012-03-08):
板上的晶振,标称是48MHz,用示波器测量的实际频率很不稳定,输出在46到50之间不停的变。示波器测量应该没问题,测别的晶振都能稳定在标称的值上。
请问这样的晶振输出,会对fpga的功能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不会有影响,有影响的是时钟的上升或下降沿是否为单调曲线。
这个晶振是不是有问题?还是带负载能力太差?无源晶振?

网友:
晶振的稳定性有点差,只要满足接口的动态、静态特性,不超过内部数字电路最高工作频率就好

网友:
影响大的去了。如果时钟提供给ASIC芯片。ASIC芯片中的锁相环带宽很窄的,尤其是给CERDES用的锁相环。你的晶振抖动这大,CERDES直接都无法正常工作的

网友:
按说不会这么严重啊。你看看是不是电源不行啊?

网友:
还是用好的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