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redhat下安装silvaco过程中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2-03-08):
在虚拟机的终端输入以下指令后出现错误,还请指教
下面两张图片是具体的程序(我不知道这是用什么语言写的,还请高人指出啊))

问题RS

谢谢指教!

网友:
您在bash shell中下達csh shell指令了 !!

應該是 :
csh
source csh.cshrc

提供參考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,谢谢你!
csh
source /etc/csh.cshrc
就没再出现问题了

网友(2013-07-12):
port miss
setenv SFLM_SERVERS 192.168.159.1:3126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noluckwithlic

网友(2014-05-14):
回复 网友A:

source是运行的意思吧。楼主好像想用Gedit编辑csh.cshrc。不是运行csh.cshr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