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在sdc修改的情况下 不想重新run icc,该怎么update呢

楼主(2012-03-08):
因为sdc做了些修改,所以可能要重新run过,可是我那版timing和power都比较好,想就用那版update一下,怎么样在那个基础上做呢是不是可以重新read_sdc 然后再eco

网友:
可以啊,改了sdc,重新read后,update下timing,没什么太大问题,可以在这基础上继续优化下

网友(2014-05-12):
请问sdc怎么修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