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DI里面的MCMM flow能否明显改善QoR和运行时间?

楼主(2012-03-08):
EDI9.1的MCMM flow效果如何?是不是会增加很大的runtime?
与ICC的MCMM相比,哪个更好呢?

网友:
EDI9.1的MCMM Flow效果还可以,确实是增加了不少runtime,不过却可以减少不少后面的优化时间;个人建议可以再PR和opt时可以只选择部分的corner做处理,做timing分析时再打开所有的corner,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时间。
没有用过ICC,所以无从比较。

网友:
我现在在28看到的情况是wcz和ml分别把wc和lt基本cover住了,在run PR flow时似乎没有必要使用MCMM,做eco时应该还是比较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