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0.18um layout IC cadence assura

楼主(2012-03-08):
导出版图GDS文件 有两个警告,这个是为什么?警告会带来什么后果?

网友:
这说明版图上用的两层在stream out的层定义文件中没有定义。应该不要紧的,除非instance.drawing是一个掩模版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buzhdiao

网友:
二个标识层,不需要制版,没问题。
LAYOUT的数据中,有些是要制版,有些是为了LAYOUT者便于修改,确认,定位用的。
考虑一下实际的芯片中哪些还能存在,就明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