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DI中怎样限制走线的长度啊

楼主(2012-03-08):
在encounter中布线时,怎样限制最大的走线长度啊?命令是什么?

网友:
布线时直接限制线长的命令我没用过,应该是没有吧。。不过setOptMode -maxLength,是可以optDesign时把长线打断的

楼主:
哦,这样啊,谢谢!

楼主:
不对啊,好像没有maxLength这个选项啊?

网友:
有这个选项的 默认值好大啊 default=2147343647

网友:
新版有,默认是-1,就是这个选项不起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