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US在xp系统下能用吗?

楼主(2012-03-08):
cadence IUS必须在linux下才能安装吗?哪位大侠可以指导一下,如果有安装教程的话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the last version for windows is LDV 5.4.
Now IUS is only for linux/unix system.
If you want to use IUS in your windows-based PC,
you can use vmware or virtual-pc to install linux system
and then use IUS in linux.

windows is not a good platform for IC designer.
too many eda tool is only supported for linux.
forget windows and study linux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Thanks a lot.

网友:
Linux 命令行操作远比Window图文操作强很多

网友(2012-04-28):
二者都要学好 ,才是真本事。

网友:
现在windows下的都是一些旧的版本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大神,哪儿能下载这个包啊,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,能不能提供一个啊,不甚感激啊

网友(2012-08-21):
楼上的说得有理。

网友(2012-09-26):
你他妹的 只会玩windows 就别来这逛

网友(2014-08-27):
linux才是eda的王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