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原边反馈控制(PSR)的PSIM仿真!!!

楼主(2012-03-08):
请教大侠,如何使用PSIM仿真原边反馈控制(PSR),不知道如何构建带辅助绕组(auxiliary winding)变压器,元件库中找不到!!!先谢谢了!!!

网友(2012-10-24):
我也要
原边反馈,反激式线圈模型!!!

网友(2014-01-04):
有沒有人有??

PSIM  PSR model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SEE HERE

http://bbs.21dianyuan.com/70281.html

電源網好像有

不過 好像不是PSIM

有沒有人有PSIM  PSR ?

=> 只是把電源網FILE 打包
方便大家

如果想抓 simetrix 可去 電源網

网友(2021-01-02):
all are  simetrix  mode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