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FLM Transport Error

楼主(2012-03-08):
silvaco软件启动不了啊,问题如下,恳请高人指点一下,谢谢!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

网友:
0.應該是RPC server方面的狀況 !!
1.啟動sflm license server看看有沒有問題 :
/etc/init.d/sflm status

正常來說,應該是
Verifying sflm license service.
Running s_install version: 1.8.2.R  please wait...
Verifying RPC servers ... sflm done.

若是有問題,那就重新啟動看看 :
/etc/init.d/sflm restart

2.以上都OK,則查看SELinux的設定
keyin command : getenforce
                或 sestatus

若是顯示 Enforcing mode
則切換至 Permissive mode
keyin command :
setenforce Permissive

提供參考 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init.d文件夹下没有sflm 文件啊

网友:
keyin  command :
service sflm --status-all
若是沒有相關訊息如:
Usage: /etc/init.d/sflm {start|stop|status|restart}
之類的訊息產生.
那就是您沒有安裝silvaco license server的套件( sflm ) !!
它是需要安裝的 !!

PS:
安裝後 list一下license是否存在(這是silvaco default license file所在位置) :
ls /var/opt/sflm/licenses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装完sflm就立刻可以成功启动了,谢谢你!

网友:
gedit /etc/csh.cshrc
在最后一行加入
set path
setenv SFLM_SERVERS +ip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答的不是问题的所在,我的问题前阵子已经解决了。SFLM服务要有

网友(2012-06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 使用redhat企业版5.0安装tcad2008,安装好后,在windowS下在安装windowS版的SFLM,这样就可以解决SFLM Retry:SFLM Transport Error:Socket Connect Error

网友(2013-04-18):
回复 楼主:
您好,请问你是在哪下载的那个文件啊?我的和你一个问题。急切关注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已经装完windows下的tcad了,还是会出现SFLM Retry: SFLM Transport Error: Socket Connect Error的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sflm装的有问题,不知道要怎样重装sflm组件呀?新手不懂,多谢指教呀

网友(2013-06-17):
楼主可以分享下你怎么装的sflm

网友(2013-09-06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怎么装silvaco license server套件,是在xp下装么,还是直接把xp下的licenses放到linux的etc下?
谢谢了

网友(2014-10-09):
请问这个软件环境变量最后sflm是怎样设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