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formality unmatch point问题

楼主(2012-03-08):
把RDC出来的netlist和RTL做比较,match以后发现impl(netlist)里有>100000个unmatch point,其中很多是下面几种
xxx/VDD\*unread\*/IN'
xxx/VCC\*unread\*/IN'
xxx/VPW\*unread\*/IN'
xxx/VNW\*unread\*/IN'
这是什么原因?看起来这些像cell的供电管脚,但是为什么这些管脚会拿来做match?
我有点怀疑是我使用错了库文件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?

网友:
RDC是什么意思?是DC综合之后么?信息不够,没法判断,建议如下:
1。用vi看一下门级网表,搜一下是否有这些pin或net
2。如果用dc做综合,建议看一下你输出网表在哪个步骤,不会是输出了GTECH网表吧?
3。看一下你的综合库,要.lib文件,包括std cell 和IO的库文件,看里面是否有这样的net or pin

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。
不好意思,我多打了一个R。
在netlist里没有这些管脚。用的网表就是给后端用的,没有加scanchain和dft。我用的是db文件,看到资料上讲要用db文件啊。lib和db有什么区别?
我现在去掉了一些不用的db文件,这些打印少了很多。现在基本可以忍受了。
但是现在有一个总线上的32个data registers总是fail,看了看logic cone太复杂,不知该从如何看起。还有一些fail pattern,怎么样从这些信息中找到可能的出错地方?或者可能还是我哪里设置错了?

网友(2012-06-07):
我也遇到过,像VDD,VSS等一些电源或者地都是不需要对比的,直接设置不验证就行了~
设置的话,要把“xxx/VNW\*unread\*/IN”整个都设置。

这些可能是不认识的吧~~

网友:
你导了svf进去没有。。。

网友:
ccs换basic的库。你用了ccs的库吧?应该没有猜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