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寄生参数的提取与PVT Corner有关么?

楼主(2012-03-08):
提取寄生参数用于Signoff的时候,这个spef文件与具体的PVT Corner有关系么?即signoff的时候,每个PVT Corner使用相同的spef文件还是使用与之相对应的spef文件?

网友:
呵呵, 当然有关系, 而且关系很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虽然问题很弱者,但还是希望帮忙回答一下:就是说,假如Signoff条件是在3个PVT Corner(wc, wcl, bc),4个RC Corner(Cmax, Cmin, RCmax, RCmin)下分析timing,那么总共需要12个spef文件用于timing分析,一一对应这其中的12个组合?

网友:
LZ,  这里有个博客, 你看看先

http://hi.baidu.com/yangxiaomin/blog/item/ba68d2135a7137105aaf53d2.html

网友:
寄生参数跟温度有关的,比如一个cworst可以对应-40, 0,125等3种温度产生3个不同的spef,结合PVT的T参数使用,至于要不要全部组合都遍历检查,楼上的链接可供参考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如果说不同温度下提出的SPEF不一样,那么其他条件不同(比如Process, voltage),提出来的SPEF是不是也不一样?65nm以下的工艺,通常的做法是只针对不同的温度各提一组寄生参数,然后对应与PVT的T进行timing分析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同问~

网友(2012-12-28):
回复 网友C:

    如果说不同温度下提出的SPEF不一样,那么其他条件不同(比如Process, voltage),提出来的SPEF是不是也不一样?65nm以下的工艺,通常的做法是只针对不同的温度各提一组寄生参数,然后对应与PVT的T进行timing分析么?
     就我个人理解回答你,不一定对啊,在encounter中,有包括不同温度corner的mmmc,其每个analysis_view都相应的会抽取与corner对应的spef文件来分析delay,timing,当然会有若干个spef文件。从下面analysis_view的大致结构,可以看出这个机理。

analysis_view +--> Constraint_Mode
                      +--> Delay_Corner +--> Library_Se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--> RC_Corner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 谢谢,虽然问题很弱者,但还是希望帮忙回答一下:就是说,假如Signoff条件是在3个PVT Corner(wc, wcl, bc),4个RC Corner(Cmax, Cmin, RCmax, RCmin)下分析timing,那么总共需要12个spef文件用于timing分析,一一对应这其中的12个组合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理论上是的,实际中会挑拣一下,把12个减少,比如在bc下,分析best_RCmin,和best_Cmin。

网友:
楼主,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呢。
比如我用starRC抽取spef,pr工具是encounter,那么我在starRC里面只要输入一个.nxtgrd文件,然后把lef和def加上去就可以做spef提取了,那么你说的pvt要在starRC哪里体现呢?

网友:
    nxtgrd有很多的,cbest.nxtgrd cworst.nxtgrd rcbest.nxtgrd ...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foundary只给了我一个这个文件,是否是因为工艺的原因,我的是250nm工艺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.nxtgrd是用对应的itf文件生成的,foundary提供的是cbest,rcbest,cworst,rcworst,typical,五个线corner。

网友:
.25的好像没有这么多corner,好像总共才3个吧

网友:
0.25um的估计只用best and worst 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 foundary值给了一个itf,是否要用一个itf生成best worst等等的ngxrd?

网友(2016-06-29):
回复 网友A:
怎么打不开了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