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:NMOS器件的Id-Vd曲线线性区斜率 和 饱和电压由哪些参数决定

楼主(2012-03-08):
请教:NMOS器件的Id-Vd曲线线性区斜率 和 饱和电压由哪些参数决定(在结构参数一定的条件下)??
        谢谢!!!!!!!

网友:
你可以參考一般MOS物理元件的書, 不同元件設計及結構會有一些不同
譬如說羅輯MOS與功率MOS會有不同
但多可從 Id 對 Vds 微分得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