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encounter问题

楼主(2012-03-08):
用的是CSMC0.5um工艺,为什么电源和地的节点名称怎么都不对,正确的名称怎么查呢?

网友:
什么前提 什么现象 说的详细些吧  是不是什么的东西没有准备好阿

网友:
检查LEF和Lib有没有问题?如果没问题要看你怎么定义的哦

网友:
是不是在做power ring的时候出问题了?你在导入设计的时候要把你的设计的电源名字和地名字先设置好,然后在connect global net;最后做电源环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是lef文件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