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nk_library

楼主(2012-03-08):
foundry给了三个库,分别是max.db\typ.db\min.db
那请问PR前set link_library应指定哪个库?还是三个可以同时写进去?
如果可以同时写进去,那是不是就不用再set_min_library了?

楼主:
问题补充:所提供的三个库中,每个里面只定义了一种operating condition

网友:
一般是max和min

网友:
如果是dc,由于不用考虑hold violation,所以可以只加setup violation用的max库
你说的set_min_library我一般是在pt时候用。
operation_condition在dc时用max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