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怎么读如一位串行时序信号

楼主(2012-03-08):
仿真的时候,我可以讲一个时序信号以“1”和“0”表示存入txt中,然后利用readmemb读入,生成相应的波形时序,但是在实际应用中,应该怎么读入一个串行的时序信号呢,求解!!!

网友:
你想读什么?? 没明白。。 你是说在FPGA上跑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读到TXT里面去?? 那复杂了。。

网友:
从数据中恢复时钟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要把txt的东西读到电路去,利用这个时序信号来驱动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    这么麻烦啊。。 这个TXT文件大吗? 如果不大,你可以在电路里面例化一个ROM,在生成ROM的时候,把文件的内容作为ROM的初值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要实时的去下载TXT到电路里面去比较麻烦,通常都不这么做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,谢谢!我也这么想过,就是不知道一般的fpga片上存储器够不够,我的想法是多给一些时序信号存储在rom中,然后利用串口和fpga交互,需要哪种时序信号的时候,就利用串口发送相应的控制命令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从存储的数据中回复波形,应用到实际电力路中,恩,可以这么说,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!!!

网友:
呵呵,是的,通过串口来实现,就OK了. 控制信号弄好就成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看你用哪块fpga了。 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动态的RAM在里面,每次把你所谓的时序信号通过串口下载到RAM里面再发出去。。 这样不用存太多,要发什么再下载什么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,谢谢!就是可以事先在fpga中例化一个ram,然后将不同阶段所需的不同数字时序信号按地址一一对应写入进去,然后,程序下载之后,可以利用串口输入地址访问不同的串行数据,产生所需的时序信号!!!
  谢谢你的解答!

网友:
.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。。

我的意思是,你在FPGA里面例化一个RAM。。 下载FPGA以后,然后利用串口把你需要的所谓“数字时序信号”,写到FPGA里面,再存进RAM。。 建立一个串口和这个RAM之间的访问通道。简单的说,就是通过串口去写这个RAM,然后再“利用串口输入地址访问不同的串行数据,产生所需的时序信号”。。 如果你需要新的“数字时序信号”,不用重新修改FPGA,只需要重新通过串口去配置这个RAM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。。

网友:
还是rom好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的意思是先写进去,再读出来,这岂不是变麻烦了!我就是为了图方便,才把很多种时序信号用“0”和“1”写入到rom中的,然后根据电路中需要,读出不同的时序来!我若开始就写进去,何不直接使用了,何必写进去再读出来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一个ROM存的下,那你就按你的方法做吧。 用那个初始化文件去做存。